matlab 读csv文件顺序

楼主(2022-03-08):
文件夹里存的csv顺序是对的 读进来就乱了 请问除了手动改文件名之为有没有其他方式 编代码 改正呢

网友:
这个dat是struct类型,没有影响吧

网友:
那直接设置要读取的文件名形式呗,比如,1-9的文件名是一个形式,10-99的文件名是一个形式,然后用for循环依次读取存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