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为什么要覆铜?

楼主(2022-03-08):
    pcb为什么要覆铜?

网友:
    覆铜,就是将PCB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这些铜区又称为灌铜。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

网友:
    没有说一定要铺铜,是根据需要铺铜。铺铜可以增加信号屏蔽,等等一堆好处,也可能因为面积大,引入一些干扰,看实际情况选择吧

网友:
    铺铜还是不铺铜要根据电路设计需要进行决断的

网友:
    看怎么覆铜了,器件焊盘如果需要走大电流、屏蔽地、包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