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流水灯程序 不能切换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2-03-08):
为什么只能右移不能左移啊,暂停也有用,但不能切换方向这是为什么?难道和定时器有关?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i = 0;
uchar led = 0x01;
int flag = 1;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void delay(uint z) {  //1ms
        uint y;
        for (;z > 0; z--
                for (y = 0; y < 110; y++){
                }

void DelayInit() {
         EA = 1;
        ET0 = 1;   //开定时器/计数器T0中断        EX0 外部中断0;EX1 外部中断1;ET1 定时器/计数器1;ES 串行口中断;
        TMOD = 0x01;          //Gate = 0, C/T = 0(定时模式) ,M1M0 = 01 方式一16位定时
        TH0 = 60;  //初值高八位    (65536 - N) / 256
        TL0 = 176;        //初值低八位    (65536 - N) % 256   N = 50000时 50ms 12Mhz时 计数一下正好1us
        TR0 = 1;   //开启定时器/计数器0
}

void Delay50ms() interrupt
        TH0 = 60;
        TL0 = 176;

        i++;
        if (i >= 20) {
                i = 0;
                if (flag == 1) {
                        led = _crol_(led,1);
                }
                if (flag == 0) {
                        led = _cror_(led,1);
                }

void keypros() {
        if (key1 == 0) {
                delay (10);   //消抖10ms
                if (key1 == 0
                        flag = 1;
                }
                //while (!key1);

        if (key2 == 0) {
                delay (10);   //消抖10ms
                if (key2 == 0
                        flag = 0;
                }
                //while (!key2);

        if (key3 == 0) {
                delay (10);   //消抖10ms
                if (key3 == 0
                        flag = -1;
                }
                //while (!key3);
        }
}

void main () {
        DelayInit();
        while (1
                P0 = led;
                keypros();
        }

网友:
while(1)循环里面的语句P0=led;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取消循环里面的语句:P0=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