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掉以前铺得铜

楼主(2022-03-08):
如果以前铺了铜,怎样将以前的铺铜去掉呢?

网友:
1、点击想删掉的线路Track ,然后点击见键盘Del,OK删掉

2、用鼠标区域选择不需要的线路Track ,然后Ctrl+Del,OK删掉

3、按下图选择,将取消所有之前未所定的线路Track

网友:
直接输入:P+O二个字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