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除丝印层的报错?

楼主(2022-03-08):
前辈们进来看一下,丝印层靠太近了也会高亮显示,焊盘之间还那么大的空隙,这种报错可不可以在布线规则那里设置过滤掉?

网友:
    修改规则,有silk silk 就是丝印间的规则,具体你到规则里边看看解释,弹簧调整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属于两个元件的距离,不是丝印的距离!

网友:
    右键>>>options>>boardoptions>>layer>>system>>DRC Errors 勾打掉就可以了。

网友:
    快捷键D+R 找到丝印到丝印的间距设置 0.1mil 或者快捷键T+D 把丝印到丝印的在线DRC和批量DRC检查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