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buttongroup当前选中的控件

楼主(2022-03-08):
如题。buttongroup的用法,大多是在selectionChangeFnc中进行,此时传进来的hObject就是被选中对象的句柄,无论使用string属性还是tag属性都能判断。那么我问题是如果在其它地方需要获取buttongroup中当前被选择的对象,应该去查询哪个属性呢。buttongroup没有string属性,value属性。该不会是挨个查询buttongroup内部的radiobutton吧,那样如果有几个互斥控件的的话岂不是太麻烦?这样也体现不了使用buttongroup的优势啊。

网友:
buttongroup 有一个 SelectedOobject 的属性,用get语句可以返回当前被选中对象的句柄。

网友:
我也碰见了这个问题,目前的方法是在button selection_callback里用global或handles来保存当前hObject的tag值。但是有没有能够直接调用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