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协处理器

楼主(2022-03-08):
mov r0, #0
  mcr  p15, 0, r0, c7, c7, 0 /* flush v3/v4 cache */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v4 TLB */
ARM协处理器mcr 中的0表示啥意思啊?可以换为别的说行不行啊?
这是uboot中的stage1部分的内容

网友:
mcr  p15, 0, r0, c7, c7, 0
这条指令是指要求p15协处理器用C7寄存器来执行0类型的操作,其中操作数是0.
前面的0是操作数,后面的0是类型。这是一条表示特定功能的指令,上面的操作数都是特定的,意思是清除指令和数据的cache。这条指令可以从ARM920T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中查到
同样的,mcr  p15, 0, r0, c8, c7, 0 也是一条特定的指令,表示清除TLB表。TLB表是用来进行地址转换的。

网友:
R0存放的是处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