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5.0 怎样设置微带贴片天线的端口?

楼主(2022-03-08):
    CST 5.0 怎样设置微带贴片天线的端口?

网友A:
    工具栏里solve选项,里面有各种port可以选择,不知道你要采用什么馈电方式,如果是侧馈的话选waveguide port,然后根据弹出的对话框具体设定波导端口,这里波导的尺寸具体选择与微带馈线的尺寸有关,具体我记不清了

网友:
    如果是背馈,要自己用cst建模画出接头,然后Pick face选择设定端口,这里面因为一般需要端口处是50欧姆,涉及到一些尺寸设定的问题,cst里有计算阻抗的工具,好好利用。如果觉得太麻烦可以先选择离散端口(solve选项里的discrete port),仿真结果不会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栏里solve选项,里面有各种port可以选择,不知道你要采用什么馈电方式,如果是侧馈的话选waveguide por ...

原来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