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单片机的几个常识

楼主(2022-03-08):
    JTAG ISP 串口转USB 这三个的区别

网友:
    JTAG是 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的缩写,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JTAG用来对芯片进行测试的基本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内部节点进行测试。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 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

网友:
    ISP是一种通用的程序下载方式,所有AVR单片机都有 ISP下载接口;
    USB通用串行总线(英文:Universal Serial Bus,简称USB)是连接外部装置的一个串口汇流排标准;
JTAG: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和在线仿真调试,程序下载速度快。只有部分器件支持。在JTAG使能的前提下程序的下载和仿真无需进行其他设定 即可。

网友:
    JTAG、ISP、USB 的区别。
JTAG:可以进行程序的下载和在线仿真调试,程序下载速度快。只有部分器件支持。在JTAG使能的前提下程序的下载和仿真无需进行其他设定 即可。
ISP:只能进行程序的下载,程序下载速度慢。所有AVR单片机均支持ISP程序下载。
USB:可以热插拔、携带方便、标准统一、可以连接多个设备。USB在个人电脑上往往具有多个接口,可以同时连接几个设备,如果接上一个有四个端口的USB HUB时,就可以再连上;四个USB设备,以此类推,尽可以连下去,将你家的设备都同时连在一台个人电脑上而不会有任何问题(注:最高可连接至127个设备)
    从接口引脚定义即可看出三者都有供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