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RM平台,arm处理器就是cpu吗?

楼主(2022-03-08):
什么是ARM平台,arm处理器就是cpu吗?

网友:
ARM平台源自单片机,和单片机一样,ARM也是一个多接口的处理器系统,但是,ARM从8位的单片机升级到了16位甚至32位,可以认为它就是CPU。

网友:
严格的来说,ARM芯片不仅有CPU的寻址和运算功能,还添加了很多外部接口,如串口,中端控制口等。

网友:
处理器是arm就是arm平台啊,arm处理器就是cpu,就想有很多的X86架构的Cpu一样

网友:
    看大佬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