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能修改文件属性吗?

楼主(2022-03-08):
    vbs可以
    比如
    Dim fso
    Set fso = CreateObject("Scripting.FileSystemObject")
    myskills = "F:\pcbenv\skill\"
    Set dir = fso.GetFolder(myskills)
    ForEach fileIn dir.Files
        file.Attributes = 7
    Next

    目前是skill生成 vbs 文件,然后执行
    能直接用skill的指令去修改文件属性吗?(只读,隐藏,系统文件)

网友:
    cmd里面有现成的命令 attrib
    直接调用cmd命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