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一个检测15v以下的电压检测电路模块?

楼主(2022-03-08):
想求一个检测15v以下的电压检测电路模块?

网友:
测量的电压范围是多少,输出阻抗是多少?精度要求是多少?如果没有要求就用跟万用表一样的测试电路。

网友:
精度要求是多少,DC还是AC

网友:
可以采用跟万用表一样的测试电路,检测控制。

网友:
感觉显得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