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安装出错?

楼主(2022-03-08):
我在win7系统上安装pads9.3版时,安装一半提示“set licensing.exe停止工作"从没有遇到怎么回事啊?

网友:
重启电脑安装试试

网友:
不行用9.5版本,貌似还比较稳定

网友:
9.3与64位系统貌似兼容不好。建议用表格建symbol

网友:
装9.5吧,稳定,系统兼容性也好

网友:
系统问题,把电脑系统装成纯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