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什么文件给厂家做pcb板子?

楼主(2022-03-08):
发什么文件给厂家做pcb板子?

网友:
    为了减少因版本问题引起的错误就发gerber文件。直接发PCB文件过去也可以(版本不要太高)

网友:
    发PCB文件就行了

网友:
    pcb文件和gerber文件都可以。

网友:
    可以直接发源文件,也可以打GARBER文件

网友:
    gerber   可以的话PCB也发一下 保险

网友:
    gerber 数据:包含需要加工的每一层的gerber、钻孔数据、IPC  可以的话PCB也发一下 保险

网友:
    PCB geber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