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器件工程师是做什么的,不是做IC的那个,我看网上说是做器件选型的?

楼主(2022-03-08):
我想问下器件工程师是做什么的,不是做IC的那个,我看网上说是做器件选型的。有人了解这个的吗?

网友:
这个岗位国内应该不多吧, 猜测是元器件选型、测试、型号计算等。

网友:
应该叫元器件工程师;比较大型的公司才会有;据我所知,有元器件的选型和元器件供应商的把关,当然有问题时可以咨询元器件工程师;你给他们相关的元器件参数,他们会给你推荐相应的厂家和型号。然后他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元器件材料系统,这个也是由元器件工程师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