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功率mos管的导通电流参数如何选择?

楼主(2022-03-08):
我现在想用功率mos管做上电控制。假如设计中可能通过mos管的最大电流为5A,那么我选择的功率mos管的导通电流这个参数最好在多少以上?
可能的话能解释下原因否?

网友:
你用示波器(最好是数字示波器)观察通过MOS管的电流最大尖峰流量有多少,就按照这个参数来选择管子,比较可靠。
你最大电流通过5A,这个是个平均值,不是峰值。我建议至少选择10A以上的MOS管。

网友:
选择MOS管的最后一步是决定MOS管的开关性能。影响开关性能的参数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栅极/漏极、栅极/ 源极及漏极/源极电容。这些电容会在器件中产生开关损耗,因为在每次开关时都要对它们充电。MOS管的开关速度因此被降低,器件效率也下降。为计算开关过 程中器件的总损耗,要计算开通过程中的损耗(Eon)和关闭过程中的损耗(Eoff)。MOSFET开关的总功率可用如下方程表达:Psw= (Eon+Eoff)×开关频率。而栅极电荷(Qgd)对开关性能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