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满足FPGA设计需求的工艺?

楼主(2022-03-08):
如何选择满足FPGA设计需求的工艺?

网友:
为了解这是怎样工作的,我们需要查看现代FPGA中的每一类结构。FPGA内部半导体工艺的技术特征表现在系统行为上,就是影响FPGA内部的很多不同结构。

网友:
在以前的工艺代中,认为FPGA是统一的可编程逻辑架构,周围是通用I/O可配置环,这种看法当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