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原理图库怎么导出来

楼主(2022-03-08):
    cadence的原理图库怎么导出来直接用

网友A:
    1.打开原理图(.dsn文件)  2.选择所需要保存的元器件
    3.点击"Edit Part"
    4.view\package
    5.保存到自己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打开原理图(.dsn文件)  2.选择所需要保存的元器件
    3.点击"Edit Part"
    4.view\packag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