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真假IC芯片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2-03-08):
一、外观检查
确认规格书的丝印信息,编码规则,外观尺寸,可靠性报告,PCN (是否 EOL)。在外观上进行观察比对。
1.如下图:字母“r”比其他字母的位置要低,这颗 IC 次品的几率是很大的。因为正
品料件印字应该是整齐一致的,这是最起码的做工。

2.如下图:IC 表面有明显污点,白色丝印字体够辣眼睛。

3.如下图:有没发现 IC 表面有打磨过的痕迹?这种 IC 全新正品价格不菲,假如 JS
回收电子垃圾回来,通过翻新打磨再以全新价出售,利润得多丰厚呀!

二、丝印擦除测试(MPT test)
假冒产品的丝印是重新处理过的。判断依据是假如经过 MPT 测试后丝印被擦除,
则表明该料是假冒品。
1.如下图:MPT 测试后 marking 没有了!

三、化学 De-cap 测试
使用化学酸剂对 IC 进行 Decap,原理是除去芯片表面环氧树脂,确认芯片结构及
版本等信息。
大家看以下两张图,上图左边是供应商 Atmel 良品,右边是功能失效品。用肉眼观
察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
再看下图,样品 decap 后发现,失效品的芯片 logo 不是 Atmel,而是 Catalyst.

四、X-Ray 检查,查看 Die 尺寸与位置,打线数量与位置等
如下图:通过 X-RAY 发现右边的 IC 其实是个空壳子,无芯片无焊线,小编认为是
出厂报废品。

五、电性/功能检测
依产品规格书对料件的电参数、功能进行测试。这种测试最好能取得正规样品后,
再通过两者比对进行测试

网友:
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以前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