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 7.9.5安装后是中文,如何改成英语?

楼主(2022-03-08):
EE 7.9.5安装后是中文,如何改成英语?在设置中更改为英语,再打开还是中文,没有反应,如何设置,多谢了?

网友A:
环境变量可以切换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境变量可以切换语言

如何设置?

网友B:
MGC_PCB_Language=Engli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MGC_PCB_Language=English

试下下,没有用,界面还是中文。用default、英语和中文下都是中文,日语可以换成日语界面,还没找到方法。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下下,没有用,界面还是中文。用default、英语和中文下都是中文,日语可以换成日语界面,还没找到方 ...

Layout就是这么改,你没说清楚要是Designer就在setup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就是这么改,你没说清楚要是Designer就在setup改

我在SETUP里改,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SETUP里改,没有用。

关了再打开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了再打开才行

是改dxdesigner里面的,还是一样的问题,再打开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