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SGN函数的MATLAB图像求解

楼主(2022-03-09):
含有SGN函数的MATLAB图像求解

      Fd=(f0+G*V)*sgn(x')+c*(x')+F0;
期中,f0, G, V, c ,F0的值全部已知,x'是x的一阶导数,x是sin函数。
要求画出Fd  vs  x

以及       Fd  vs  x' 的图像
是否需要先用FUNCTION对SGN函数定义 ?
如何画图呢?
期待高手帮助,非常感谢~\(≧▽≦)/~ !

网友:
你这里的 sgn 函数实现的什么功能?如果是取符号的话,matlab有现成的函数:sign
如果是自定义的功能,那你当然是需要去定义函数的

网友:
在数学里面,sgn一般是sign的缩写,因此楼主表达式中的sgn应该指的就是符号函数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