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功率因数表的工作原理及接线图

楼主(2022-03-09):
相关指南针功率因数表的原理,一般用以精确测量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脚踏式标示电度表,在挑选功率因数表时,要留意种类、精确度、测量范围与内电阻等的挑选。

指南针功率因数表的原理

用以精确测量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脚踏式标示电度表,分成交流电压表和沟通交流电流表。

电流计是依据通电导体在电磁场中受电磁场力的作用而做成的。电流计內部有一永磁材料,在极间造成电磁场,在电磁场中有一个电磁线圈,电磁线圈两边各有一个电子助力扭簧,扭簧各联接电流计的一个接线头,在扭簧与电磁线圈间由一个传动轴联接,在传动轴相对性于电流计的前面,有一个表针。

当有电流量根据时,电流量沿扭簧、传动轴根据电磁场,电流量切磁感线,因此受电磁场力的作用,使电磁线圈产生偏移,推动传动轴、表针偏移。

因为电磁场力的大小随电流量扩大而扩大,因此就可以根据表针的偏移水平来观察电流量的尺寸。这叫磁电式电流计,便是平常试验室上用的那类。

在中学阶段,常用电流表量程一般为0~0.6A和0~3A。

沟通交流:

交流电流表关键选用电磁感应系电度表、电动式系电度表和整流器式电度表的精确测量组织。电磁感应系精确测量组织的最少测量范围约为几十mAh,为提升 测量范围,要按占比降低匝数,并字体加粗输电线。用电动式系精确测量组织组成电流计时,动圈与静圈串联,其最少测量范围约为几十mAh。为提升 测量范围,要降低静圈线圈匝数,并字体加粗输电线,或将2个静圈由串连改成串联,则电流计的测量范围将扩大一倍。

用整流器式电度表测交流电路时,仅当沟通交流为正弦波形时,电流表读数才恰当。为扩张测量范围也可运用分路器。除此之外,也可以用热电厂式电度表精确测量组织精确测量高频率电流量。在供电系统中应用的很多程交流电流表多是用5A或1A的电磁感应系电流计,并配上适度电流量变比的电压互感器。

数显式:

显电流计分成单相电数显电流表和三相数显电流表,该表具备变送、LED(或LCD)表明和数据插口等作用,根据对电力网中各参数的沟通交流取样,以数据方式表明精确测量結果。经CPU开展数据处理方法.将三相(或单相电)电流量、工作电压、输出功率、功率因素、頻率等电参数由LED(或lcd屏)立即表明,与此同时輸出0~5V、0—20mA或4—20mA相对应的仿真模拟用电量,与远动设备RTU相接;并含有RS--232或485接口。

挑选:

电流计和电流表的精确测量组织基本一致,但在精确测量路线中的联接各有不同。因而,在挑选和应用电流计和电流表时要留意下列七点。

1、种类的挑选。

当被精确测量是直流电时,应取直流电表,即光电系精确测量组织的仪表盘。当被精确测量是沟通交流时,应留意其波型与頻率。若为正弦波形,只需测到有效值就可以计算为别的值(如最高值、均值等),选用随意一种沟通交流表就可以;若是为非正弦波形,则应区别需精确测量的是啥值,有效值可采用磁系或磁铁电动式系精确测量组织的仪表盘,均值则采用整流器系精确测量组织的仪表盘。电动式系精确测量组织的仪表盘常见于交流电路和工作电压的高精密精确测量。

2、精确度的挑选。

因仪表盘的精确度越高,价钱越高,检修也较艰难。并且,若别的标准相互配合不合理,再高精确度级别的仪表盘,也不一定能获得精确的精确测量結果。因而,在采用精确精确度较低的仪表盘可达到精确测量规定的状况下,就不必采用高精确度的仪表盘。一般0.1级和0.2级仪表盘做为标准表采用;0.5级和1.0级仪表盘做为试验室精确测量应用;1.5级下列的仪表盘一般做为建筑工程测量采用。

3、测量范围的挑选。

要充分运用仪表盘精确度的功效,还务必依据被精确测量的尺寸,有效采用仪表盘量限,如挑选不合理,其数据误差可能非常大。一般使仪表盘对被精确测量的标示超过仪表盘较大测量范围的1/2~2/3之上,而不可以超出其较大测量范围。

4、内电阻的挑选。

挑选仪表盘时,还应依据被测特性阻抗的尺寸来挑选仪表盘的内电阻,不然会产生很大的数据误差。

因内电阻的尺寸体现仪表盘自身输出功率的耗费,因此,精确测量电流量时,应取用内电阻尽量小的电流计;精确测量工作电压时,应取用内电阻尽量大的电流表。

常见问题:

1、恰当布线。精确测量电流量时,电流计应与被测电源电路串连;精确测量工作电压时,电流表应与被测电源电路串联。精确测量直流电流和工作电压时,务必留意仪表盘的旋光性,应以仪表盘的旋光性与被精确测量的旋光性一致。

2、高电压、大电流量的精确测量。精确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量时,务必选用互感器或电压互感器。电流表和电流计的测量范围应与电压互感器二次的额定电流相符合。一般工作电压为100V,电流量为5A。

3、测量范围的扩张。当电源电路中的被精确测量超出仪表盘的测量范围时,可选用外附分路器或分压器,但应留意其精确度级别应与仪表盘的精确度级别相符合。

指南针功率因数表(380V/5A)接线方法

网友:
    指针式功率因素表是用以精确测量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脚踏式标示电度表,分成交流电压表和沟通交流电流表。

网友:
    功率因素表可以测量电压,电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