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

楼主(2022-03-09):
请问下,pads建立封装时,怎么将一个大的pad,改成4个小的进行开窗,比如原来的pad为4*4mm,我需要分成4个1.8*1.8mm的正方形来开窗?

或者如果直接在layout时,分别在pad所在层和soldmask层话,但是我通过cam预览,没有在soldmask层看到对应的开窗。

是否有大佬做过类似的处理,我是将以个QFN40的IC的中心pad,做成四个小的开窗。

网友:
直接画一个新的封装不就好了?

网友:
用铜皮的方式画,同时自己画上对应的阻焊层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