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压放大的问题

楼主(2022-03-09):
电压放大是指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值,我想问: 如果输出的电阻很大,那么即使电流放大的系数不大,输出的电压依然很大,电压也放得很大,请问这个问题错在哪了?

网友:
感觉哪里怪怪的,好像没描述清

网友:
受供电的限制,比如运放,超过供电范围,运放就饱和了。

网友:
    没搞懂到底是想说电流放大还是电压放大?

网友:
    输出的电压依然很大,电压也放得很大,就不需要再放大了。

网友:
    你说的输出阻抗是负载还是运放本身的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