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焊膏塌边的现象有哪些?

楼主(2022-03-09):
造成焊膏塌边的现象有哪些?

网友:
焊膏印刷时发生的塌边。

网友:
当贴片机在贴装SOP、QFP类集成电路时,其贴装压力要设定恰当。压力过大会使焊膏外形变化而发生塌边。

网友:
当印制板组件在快速升温时,焊膏中的溶剂成分就会挥发出来,如果挥发速度过快,会将焊料颗粒挤出焊区,形成加热时的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