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底层的线,必须把鼠标放在上面才能高亮显示?平常不显示

楼主(2022-03-09):
为什么PCB底层的线,必须把鼠标放在上面才能高亮显示?平常不显示

网友:
Shift+s切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透明度设定不对,导致太暗了

网友:
    把鼠标放上去才高亮显示不就是是正常状态吗?我用的ad9

网友:
    这个属于正常现象呀。

网友:
    切换到英文输入法,使用快捷键依次输入O 、P,在bord insight display中将“仅按键时实时高亮”勾选,此时只有按shift同时将鼠标指针放置在线上时才会高亮,否则不会高亮同理,要想一直显示,则取消该选项的勾选即可实时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