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电路模块的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低,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3-09):
某一电路模块的输入电阻很大,输出电阻很低,有什么好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输入电阻大表示驱动能力强,输出电阻小就是带负载的能力强!

网友:
输入电阻大(索取信号能量的能力大),输出电阻小(给予负载信号能量的能力大)

网友:
拿运放来讲,运放的输入阻抗对地无穷大,所以对输入信号内阻没有太大要求,输出阻抗很低,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

网友:
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