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做成拼板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2-03-09):
pcb做成拼板有什么好处?

网友:
    主要还是生产效率可以提高,
目前贴片速度很快的!焊接也很快。
生产的时候,换板子,刷锡膏,贴件,过焊接这个转换工序是最耗时间的。
    如果有1000块板,用单板方式,所有工序要进行1000次
    拼版,20拼板。只要做50次基本工序的转换,

网友:
    有的PCB 太小,不能满足夹具的要求,所以要几个PCB拼起来,才能更好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