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眼图发困?

楼主(2022-03-09):
    亲爱的大侠们:
      用Sigrity SI仿真出来的结果有一颗DDR4的地址线眼图是好困的,端接电阻是60欧,别人仿出来是好的,难道我的模型有问题?Cotroller里的电阻值选的34呀,48都不好。
U5,U7都好的,U4,U6不好。
    U5,U7眼图

    U4,U6眼图:

    我建的模型是:

    模型

    模型

网友:
    学无止境!学无止境!学无止境!

网友A(2022-09-11):
    端接电阻该小一点,比如39.9呢

网友B:
    你用的是sigrity的哪个版本?

网友(2022-11-17):
    请问眼图模板Eye mask如何设置?DDR4 3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sigrity的哪个版本?

我之前用的是安装17.2,一起安装的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接电阻该小一点,比如39.9呢

40试过,会好点,但是其他颗粒就会变的不好,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