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极射频和双极射频的区别?

楼主(2022-03-09):
单极射频和双极射频的区别?能否给详细解说下

网友:
双极射频是通过一个电极到另一个电极间电流来加热细胞,单极也分两种,有一种是常见的也就是治疗时还需要一个大电极贴身上,小电极治疗,这种只能说是伪单电极,其实还是双电极的变种,另一种是真正单电极,身上不需要再贴电极就可以用,国内的仪器厂暂时没这个水平,一般以色列或美国的机器有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