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信号控制MOS管问题

楼主(2022-03-09):
PWM信号控制MOS是电压还是电流变化,如:我现在有一个MOS管,PWM的占空比是100%,MOS管输出电压是100V,10A,现在我把占空比调整到50%,那现在MOS管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比如我现在的MOS管是30V电压,100A电流的性能,我现在驱动占空比要多少才能保证他的电压输出在10V以内电流30A左右。

网友:
一般认为是电压控制,但实际上,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需要大电流

网友:
要看负载情况,纯阻性负载,峰值电压还是100V,平均值为50V,电流峰值10A,平均值是5A

网友:
如果斩波频率较高,输出有电容的话,输出电压平均值为5V;输出电流就由负载决定,最大输出电流就和MOS管参数和电源输出特性有关;一般来说,如果输出负载不变,有欧姆定律可知,输出电流为5A,如果电路是恒功率输出,则有前后功率相等,可求出输出电流为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