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allegro orcad license found 每次启动都是这种,不管怎么破解都要提示这么一个...

楼主(2022-03-09):
no allegro orcad license found 每次启动都是这种,不管怎么破解都要提示这么一个信息, 点是也会进入软件,点否就不能进入软件。这是不是正常情况?计算算计名是英文的啊

网友:
1、找到 LicenseManager\license.dat,把 ”D:\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 PORT=3000去掉引号,改成D:\Cadence\LicenseManager\cdslmd.exe PORT=3000,否则有可能无法启动管理
2、打开Cadence\LicenseManager\lmtools,找到 Config Services 项,在 Path to the license file 项的那一行里,点 Browes 指向 ……(license manager安装目录)\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l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 dat 类型)。
3、再跳转到该界面的START/STOP/REREAD项,点击stop server,再点击ReRead license File ,然后选择start server,从新读取license并建立服务。

网友:
破解不正确导致,建议重新安装。将安装的软件删除干净,并且将已经设置的环境变量也删除掉。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