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差分等长不显示红绿条问题

楼主(2022-03-09):
    allegro17.4的DDR设置 了等长,同一组内,单端等长可以显示等长红绿条,差分对不显示红绿条, 请问大神有遇到过么?

网友:
    1、先检查差分线规则是否设置好,检查Physical中的差分线的线宽和线间距,Electrical中是否创建差分对及其规则
2、检查差分线是否等长,如果差分线换层,需要在过孔出放几个接地的过孔(形成小的回路,减少干扰)
3、在Electrical的Net中打开Routing,Differential Pair–>在Tolerance上右击,勾选Analysis Mode–>然后再点击Analysis,此时Margin就会显示出绿色

网友:
    检查下设置,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