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输出通过模块开关切换引起的咔嗒声

楼主(2022-03-09):
如图,信号通过一个运放放大两倍后输出,再经过一个模拟开关芯片。模拟开关的的作用是在不发声的时候,把输出的OUT接到地,这样输出可以绝对的静音。但是在开启或关闭模块开关的时候,输出端会有咔嗒声。即使是运放电路的C62断开后(运放的输入端静音),也会有。各位大神,有啥好办法没有?

下图是在运放的输入端静音的状态下,切换开关产生的输出噪声:

网友:
    有试过吗?

网友:
    新添加的电容在平常经由电阻,已经充飽电荷,因此在新添加的电阻(10k~100k)上的直流电压为零。由于新添加的两个电阻平常都是直流电压为零,因此切換开关没有变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