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电容插反了怎么测试?

楼主(2022-03-09):
电源输出电容插反了怎么测试?

网友:
    电容器反插能够根据图像识别技术或是ICT检验出去

网友:
     ICT检验电容器是不是反插   ICT称为全自动在线测试仪,是PCBA(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当代生产线必不可少的检测设备,ICT能够检验路线的引路、短路故障、能够检查到各种各样电子元器件是不是恰当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