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 PCB线开窗

楼主(2022-03-09):
    AD22 PCB top 层有一段线需要开窗 是在top solder 层填充吗

网友A:
    22已经不用单独做填充了。直接设置线段的属性,在solder mask expansion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已经不用单独做填充了。直接设置线段的属性,在solder mask expansion设置就好

    就一小段线路中间开窗

网友:
    属性里面solder mask expansion的确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