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放大信号供adc采集,运放前端需要怎么处理?需要额外的滤波降噪电路吗

楼主(2022-03-09):
运算放大器放大信号供adc采集,运放前端需要怎么处理?需要额外的滤波降噪电路吗

网友:
最好加上吧

网友:
运算放大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幅值多大?频率多大?是否需要隔直? 前面放大器带宽多大,放大器的带宽如果太大,则要加滤波器限制带宽,以减少噪声。

网友:
最好加上,有利输出信号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