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板边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2-03-09):
PCB制作板边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辅佐PCBA组装生产之用

网友:
    可以放置治具孔给SMT制程后的ICT或FVT测试时定位板子用,以免针床与测试点跑位。

网友:
    作为SMT产线感应器侦测电路板位置之用。

网友:
    方便SMT和插件等后序加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