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智能电网二次设备?

楼主(2022-03-09):
    什么是智能电网二次设备?

网友:
    一次设备是指直接用于发电和输送电力的设备,比如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刀闸,这些设备是直接接触高压电的。
    二次设备是指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控制、保护的设备,比如说电压表、电度表、数据采集处理装置、保护装置、计算机等等,这些设备和高压电是隔离的,通过传感器等设备进行隔离,

网友:
    电气设备二次线是对电气设备采取控制、指示、测量、保护等功能的二次元器件的电气接线,它通过的是低电压或者是小电流,是相对于通过大电流高电压的一次主回路说的。
    一次就是主回路,二次就是一次的控制。
    一次回路只由直接参与电能的制造、传输、变换、使用的电气设备互相连接后构成的回路;
    二次回路指对一次回路设备进行保护、测量、控制、计量的设备依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相互连接构成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