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via的网络名

楼主(2022-03-09):
各位大佬们:
       问题如题,在skill中如何获得via的网络名
via->net
via->net->name
好像都不得行

网友A:
使用axlCnsGetViaList 指令能得到Cns中设定的via种类, 但若用Sub-Drawing in进brd的via就无法获知, 或是有设定却没用到的via会list出造成误判, 请问各位大神要改用哪个指令或是否有SKILL能list出Brd中时实际用到的via种类?

网友B:
    via->net->name应该可以。一直这么用的。你的这个via必须是via的dbid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axlCnsGetViaList 指令能得到Cns中设定的via种类, 但若用Sub-Drawing in进brd的via就无法获知, 或是有设定却没用到的via会list出造成误判, 请问各位大神要改用哪个指令或是否有SKILL能list出Brd中时实际用到的via种类?

    用最笨的方法就可以。
    过滤一下via,只打开via层,select all,获取via的封装,再uniq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a->net->name应该可以。一直这么用的。你的这个via必须是via的dbid才行。

    嗯,后来看了一下是可以的,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