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光缆、光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9):
电缆、光缆、光纤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般认为电缆是由一根或多根相互绝缘的导体外包绝缘和保护层制成,将电力或信息从一处传输到另一处的导线。广义上是指以金属作媒质传输电信号的装置。

网友:
电缆是用来导电的。光纤,是光导纤维的简写,是一种由玻璃或塑料制成的纤维,可作为光传导工具。

网友:
光纤通常被扎成束,外面有外壳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