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有什么区别,怎么定义高速和低速呢?

楼主(2022-03-09):
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有什么区别,怎么定义高速和低速呢?

网友:
    频率高低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频率,而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速度”。 也就是频谱的中高频成分如何。 哪怕0.1Hz的方波,只要边沿足够陡峭,也算高频信号.

网友:
    高速,低速信号一般用于数字电路中,模拟和射频电路更喜欢用高频,低频信号这样的说法。高速信号就是频率比较高——更关键的是上升下降沿的时间更短,对应于信号的带宽较大。通过PCB走线进行传输的时候会发生一些问题,影响时域的波形,造成振铃,回沟,过冲,串扰等一些现象,从而造成一些时序问题。

网友:
    好像是沿的上升or下降时间大于线延时的6倍就算是低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