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磁控溅射和射频磁控溅射的区别是什么啊?

楼主(2022-03-09):
直流磁控溅射和射频磁控溅射的区别是什么啊?最好详细解释一下
还有就是为什么直流磁控溅射只能用金属靶材?

网友:
直流和射频是对加在靶上的电源所说的。本质区别自然就在直流是持续不间断加在上面,射频是具有一定的频率(13.56MHz)间隔加在靶上的

网友:
直流磁控溅射只能用导电的靶材(靶材表面在空气中或者溅射过程中不会形成绝缘层的靶材),并不局限于金属。譬如,对于铝靶,它的表面极易形成不导电的氧化膜层,造成靶表面电荷积累(靶中毒),严重时直流溅射无法进行。这时候,就需要射频电源,简单的说,用射频电源的时候,有一小部分时间是在冲抵靶上积累的电荷,不会发生靶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