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选型怎样进行?

楼主(2022-03-09):
变频器选型怎样进行?

网友:
了解电机参数

网友:
负载的类型是什么

网友: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工作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与电流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压与电机的额定电压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