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加入到PCB 的丝印层中?

楼主(2022-03-09):
请问如何将各种图案LOGO加入到PCB的丝印层中?

网友:
CAD里把图案做好输出dxf导到PCB里面。

网友:
如果你的Logo 已经是Gerber 文件,可以直接读入CAM350,然后复制到丝印层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AutoCAD 转成DXF 格式再用CAM350读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