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系统是怎么工作呢?

楼主(2022-03-09):
    射频识别系统是怎么工作呢?

网友:
    当装有无源RFID电子标签的物体接近读写器时,读写器受控发出查询信号,RFID电子标签收到此查询信号后,将此信号与标签中的数据信息结合后反射回读写器。反射回的合成信号,已携带有RFID电子标签数据信息。读写器接收到RFID电子标签反射回的合成信号后,经读写器内部微处理器处理后即可将RFID电子标签储存的信息读取出来。

网友:
    射频识别技术的原理及应用射频识别技术RFID(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是自动识别技术的一种,即通过无线射频方式进行非接触、双向数据通信对目标加以识别,可以快速读写、长期跟踪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