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单片机怎么调用子程序?

楼主(2022-03-09):
    通过P1.1输出周期为2s的方波怎么写程序啊?重复的程序怎么调用哦~请教高人啊~
要用MCS-51单片机指令编写

网友:
    ea总中断允许,只有ea=1时,cpu才相应中断请求。void time0() interrupt 1是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当定时时间到,向cpu申请中断,此时如果ea=1,响应中断,进入中断子程序;如果ea=0,则中断不响应,不进入子程序。如果软件不改变定时器初值,一直向cpu申请中断,直到ea=1,响应中断。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

网友:
    如果用c语言便比较简单,首先定义P1口“#define DAC_Address P1 //定义P1口”利用定时器进行定时,重复程序就是利用“while()”始终为真实现程序循环!!!

网友:
    中断中调用其他程序跟不在中断中调用一样,比如你定义一个只程序vodi
    delay(void)那么你在main()中调用时是delay();
在中断中也是一样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