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接收数据异常

楼主(2022-03-09):
做了个DTU,尝试把现场设备的485数据给传到服务器,用的芯片是SP3485。厂内测试正常,拿到现场接到现成设备的总线上,只能接收现场PLC发出的数据,接收不到从机给PLC回复的数据;板子上一共有3个rs485接收端口,其中一个口能正常接收,有两个口接收不到,电路是一样的。
原理图如下,120欧电阻没接

网友A:
    上示波器看看,如果场内测试OK,就需要排查硬件上是否有异常

网友:
    几个设备共地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示波器看看,如果场内测试OK,就需要排查硬件上是否有异常

目前不能实际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