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交叉了怎么办?

楼主(2022-03-09):
差分线交叉了怎么办?

网友:
    绕线或者打孔?

网友:
    可以交换的话原理图交换一下。
    不能交换就出线时反方向出,或者打孔后转向。

网友:
    你没开DRC吗

网友:
    你说的真模糊

网友:
    绕一圈反方向出线,再处理一下对内等长

网友(2023-02-16):
    部分器件可以swap网络的,不行就只能下孔了

网友:
    上图上图,要不然都是在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