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10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9):
    瓷片电容103是什么意思

网友:
    103意思是说电容为0.01uF。

网友:
    103说的应该是电容的大小,比如电容大小还有104,106等等

网友:
    103表示标称容量为10000pF。在这种表示法中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当第三位数字用“9"”表示的时候,是用有效数字乘上10的-1次方来表示容量大小。如:229表示标称容量为22x(10-1)pF=2.2pF。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1 μF、误差为±5%。